V星660ti显存定位求助

楼主(2022-06-08):
装驱动花屏,mats测试pass,mods测试报错690并且花屏,花屏后用mats测试报b1位置显存错误,加焊了显卡背面的两个显存,故障无变化,请教这种排列的显存定位规则

网友A:
M8为B1。M1、M3、M506、M508组成A通道,M7、M8组成B通道,M5、M6组成C通道。三通道共192位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8为B1。M1、M3、M506、M508组成A通道,M7、M8组成B通道,M5、M6组成C通道。三通道共192位宽。

谢谢大神,理论真牛,我都没想到192位的事情,我去试试,再次感谢,咋这么多人才呢

网友:
论坛里大师级高手不稀罕说,都知道怎么对应的。本人菜鸟一枚,不在维修业仅爱好。

网友(2022-07-14):
引用 网友A:
M8为B1。M1、M3、M506、M508组成A通道,M7、M8组成B通道,M5、M6组成C通道。三通道共192位宽。

双面显存的660都这样数吗,我那个660C1报错属实把我整不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