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1706AS显示器灯条常亮问题。

楼主(2022-06-08):
ACER 1706AS故障白屏。拆机发现高压包开启时打火严重,都烧着了。由于没有这样的高压线圈,就改LED。发现在一直常亮。不接数据库。那个开关脚都一直有3.7V,接了数据板,按开关键,灯条会闪一下,但一直亮。不管开关指示灯是否亮灭。它都一直有3.7V。如图示。

网友:
画电路图出来分析

网友A:
已经解决了。在数据板下面找一个三极管的独脚与开关电压同步,于是将开关线接到上面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没有修过,挺厉害

网友:
挺厉害的,进来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经解决了。在数据板下面找一个三极管的独脚与开关电压同步,于是将开关线接到上面就解决了。

楼主研究精神值得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经解决了。在数据板下面找一个三极管的独脚与开关电压同步,于是将开关线接到上面就解决了。

量一下是不是三极管坏了

网友:
To be. 专业老师傅,虚心学习

网友:
向楼主学习了,受教了,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