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中求助技嘉GA-B75M-

楼主(2022-06-08):
求助中 求助技嘉GA-B75M-D2V-VCORE没有电压,

网友:
是不是mos烧坏了

网友A:
G要高S3电压4.5左右

网友:
问题是g没有电压啊

网友:
mos管没坏,我换过了

网友:
Mos管没坏,我换过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要高S3电压4.5左右

G脚没有电压,我就是修到这一步没头绪了

网友:
这个是降压电路吧,DQ2,DQ6,DL3 电感组成降压回路,DQ2,DQ6的G极由控制芯片控制,说直白点就是同步降压电路。。。查控制芯片吧。正常情况下,DQ2的G极电压要高于VIN电压5V以上(是PWM方波,得用示波器才能看,用万用表看不准),具体看控制芯片的基准电压了。电路图看不全,也不敢乱说。。。

网友:
好的谢谢我试试

网友:
有短路吧,应该管子烧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