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图片的杂牌显示的程序

楼主(2022-06-08):
如题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拆开看板号,不看机器型号.

网友:
拆开看板子丝印,这种杂牌货一般都是那种通用杂牌板子,通用杂牌板之间一般屏幕尺寸对上了就能用

网友:
看看用的是什么板子,什么屏吧

网友:
用杂牌的驱动板应该能点亮。对应大小对应屏号

网友:
这是康佳电视机,不是杂牌的,深圳康佳嘛,KKTV,KONKA康佳品牌货。

网友:
换个板就完事了    要么随便刷个通用程序不就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