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贴片SOT-223 印字BR1 P48是什么型号的集成块

楼主(2022-06-08):
一贴片SOT-223  印字BR1  P48是什么型号的集成块,知道的告诉一下!附图如下

网友:
PNP型三极管?

网友:
用二极管档两两引脚测一下

网友A:
知道是个稳压块,不知道具体型号,坏了得买一只,卖元件的知道不告诉,还得让买10只,不另卖,还贵的要命!真缺德呀!

网友:
看来还得用电源法去确认才行!

网友:
都是美国这个狗日的把资本引进中国垄断行业,搞的芯片维修都不好干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知道是个稳压块,不知道具体型号,坏了得买一只,卖元件的知道不告诉,还得让买10只,不另卖,还贵的要命! ...

看看后级供电是多少伏,实在不行背个辅电模块

网友:
最后拆掉测量是只三极管!并且是好的,IGBT前面的一个驱动管!

网友:
在此谢谢亲们的关心和帮助!

网友:
2SB709A 丝印BR1 SOT-23 PNP 贴片三极管 45V 100mA 晶体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知道是个稳压块,不知道具体型号,坏了得买一只,卖元件的知道不告诉,还得让买10只,不另卖,还贵的要命! ...

看后级电路是多少伏的,可以用AMSX.X系列三端稳压代换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