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全网求助一般人解决不了的问题

楼主(2022-06-08):
有一部使用了10年的知己迅联ZJ300手机,属于半智能,触摸电阻屏。 现在2G通讯退出。 电话也打不了了。   但是听习惯了里面的固定铃声。    想把这个固定铃声导出来,放入新手机使用。    希望有大佬指点一下!     1.不要录音的! 2.说什么字库拆下来接电脑读取的。   我已经把字库拆了,BGA107的,找不到资料。H9LA1GG25HAM BR46M  字库。

网友:
只要认真的回贴,就能得到下载分

网友A:
铃声的名字叫什么在网上找找看

网友B:
用个识曲功能找找  看能不能找到下载

网友C:
直接听歌识曲,把曲子识别出来另下,费这劲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直接听歌识曲,把曲子识别出来另下,费这劲

就跟诺基亚似的。 一个当当当,的和旋音乐。 根本就识别不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个识曲功能找找  看能不能找到下载

就跟诺基亚老年机似的。 一个当当当,的和旋音乐。 根本就识别不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铃声的名字叫什么在网上找找看

铃声不是歌曲,是个固定的和旋音乐,就跟那个老诺基亚差不多的。铃声。 当当当。

网友D:
好像是个巨烧脑的问题,别说一般人弄不了,二般的人,三班我想也不行!
致电手机厂家,告诉他,你想要什么铃声。这样就有得谈!
最怕这古老手机的厂家都已经再见了

网友:
这是用出了什么情怀啊  这个可能没搞

网友E:
这个字库芯片应该是Nandflash,找个NAND烧写器,用配套的BGA107烧录座子,试试能不能读出来,这个封装可能兼容BGA63

网友:
把音频信号接出来,连到line in上 内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像是个巨烧脑的问题,别说一般人弄不了,二般的人,三班我想也不行!
致电手机厂家,告诉他,你想要什么 ...

厂家改成养老院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字库芯片应该是Nandflash,找个NAND烧写器,用配套的BGA107烧录座子,试试能不能读出来,这个封装可能 ...

不知道能不能转成sd卡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不知道能不能转成sd卡。

Nandflash不是EMMC,不能转成SD的,只能用编程器去读,焊U盘上也不行,一量产数据就都没了

网友:
这是多无聊才去搞这个

网友:
AUX内录然后截取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Nandflash不是EMMC,不能转成SD的,只能用编程器去读,焊U盘上也不行,一量产数据就都没了

安国的有一个貌似可以。当然我之前用的emmc恢复了客户进水照片。贴上直接读

网友:
你把提的文件发我,我给你反编译一下

网友:
和弦MIDI铃声,相当于纯音乐容量很小几k几十k

网友G:
最好的方法是开机连接电脑,拿到root权限,用工具直接拷贝出来,国产机应该是mtk平台,以前论坛有工具,现在不好找了

网友H:
啧啧啧,这的多闲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最好的方法是开机连接电脑,拿到root权限,用工具直接拷贝出来,国产机应该是mtk平台,以前论坛有工具,现 ...

不是智能机, 半智能,可能是Java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啧啧啧,这的多闲啊!

唉 换了。手机。都不知道接电话了。听不出来来电话了。 习惯那个铃声了。

网友I:
修下两g信号再战5年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修下两g信号再战5年

没基站了。 打不打通电话。

网友J:
有蓝牙吗 有文件管理器吗

网友K:
找找老的手机论坛,和你一样想法的人很多,指不定早就提取出来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找找老的手机论坛,和你一样想法的人很多,指不定早就提取出来呢

东海论坛有人备份了。但是服务器上的东西都下载不下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有蓝牙吗 有文件管理器吗

搜不到系统的东西。只能搜到。自己存储的东西。

网友:
内录就可以了 和原版声音没区别

网友:
2g信号应该有,只是在大城市把2g取消了,小城市或农村应该还是有的。

网友:
有人能备份,那肯定能搞出来,楼主加油

网友:
又学习了新知识.....多谢分享

网友:
同上,,没有雅马哈芯片估计难搞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