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们求助这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22-06-08):
gt730先是扫描显存194故障,换完了之后再次扫描就成这样子了。。。没有图纸,求大神解惑

网友:
比较高深,没用过这工具

网友:
看massage那一栏下面的英文就好了。

网友A:
温度太高了,一搬是风扇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温度太高了,一搬是风扇问题

谢谢指导,明白是怎么回事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