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X540UP待机0.015不触发

楼主(2022-06-08):
细说就不详细说明了。如果对时序很熟的人来说。这机本来就是秒杀拆机看到灰尘很多,不像进水,但有地方发白。感觉是受潮了  没留图
待机有3   5V。点开关不触发。
因为时序不是很熟,经查。发现3VSUS_PWRGD拉低了。只有0.4V左右

点位显示,连接到这几个地方。
当拆到D5804的时候。3VSUS_PWRGD恢复到3.3V

得知要先出1.0VSUS_PWRGD的高电平
3VSUS_PWRGD才不会拉低。
追查来自PU8302。
12脚5V正常   8脚EN3.3V正常
9脚TOP  0V不正常(更换620K电阻)一样0V 追查上拉19V无压

跑线后看到有断线。但是要拆掉电容才能补
懒得拆。直接飞线修复
亮机图

网友:
对于华硕,心里一直都是怕怕的🤭

网友(2022-07-22):
十分感谢,手上刚好有台机是这样,按你的方法KO了,谢谢!“PU8302。12脚5V正常   8脚EN3.3V正常   9脚TOP  0V不正常(更换620K电阻)一样0V 追查上拉19V无压”

网友:
谢谢楼主,这样是不是算通病了啊,加上楼上说的

网友:
这个机子的通病。断线位置有个泡沫棉那个东西。不容易看到

网友(2022-09-19):
估计是那个地方贴纸导致他发霉了,另一边一个5V电容也是经常短路,我也修到一台一样的机子跟你一样,也是这里断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