付费求蓝天6-71-n96k0-d02图纸

楼主(2022-06-08):
如题,求图纸。。。
板号,6-71-n96k0-d02,神舟tx9 有资源的兄弟留下联络方式。。。。
另外还有一片和硕代工清华同方主板,板号k15FR MB rev:2.0。

网友:
求图求图,付费求图。。。。有图的开价来

网友:
有图的请留下联系方式

网友A:
蓝天有自己的FTP,里边搜索。

网友:
比较新  的图

网友:
现在手头上有三台不开机的,有资源的请留下联系方式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我昨天用ec的图纸修出来了一台了。。。有了你这个图纸就更方便了

网友B:
兄弟,这块板还在手边吗,我有块一样的板,内存槽附近掉件了,能不能麻烦你拍个图片,谢谢了

网友C(2022-07-08):
引用 网友B:
兄弟,这块板还在手边吗,我有块一样的板,内存槽附近掉件了,能不能麻烦你拍个图片,谢谢了

什么地方?具体位置。。。。上面不是有丝印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什么地方?具体位置。。。。上面不是有丝印吗?

内存左侧靠近显卡,q48附近,好像是r677掉了,看走线很细,我就上了个0欧的电阻,可以点亮了,已经给客户了,不懂能不能用住,兄弟如果方便,能不能帮忙测量下这电阻究竟多少欧姆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内存左侧靠近显卡,q48附近,好像是r677掉了,看走线很细,我就上了个0欧的电阻,可以点亮了,已经给客户了,不懂能不能用住,兄弟如果方便,能不能帮忙测量下这电阻究竟多少欧姆的

没看见你说的r677……一般亮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没看见你说的r677……一般亮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的

谢谢了,兄弟,是r676,不知这个是多少欧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了,兄弟,是r676,不知这个是多少欧的

原来就是o欧的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蓝天有自己的FTP,里边搜索。

这个图纸里面还真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来就是o欧的。。。。

感谢兄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图纸里面还真没有

蓝天的模具只要是相同模具图纸电路基本都一样就芯片组的区别。比如说十代的找不到可以参考九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