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控]
MA8601 pin√pin替代汤铭FE1.1s无须更改电路板|完美替代FE1.1s方案

楼主(2022-06-08):
MA8601是目前市面上普遍用来替代台湾汤铭FE1.1S/ FE2.1/FE4.1/FE8.1的高性价比USB 2.0高速4端口USB HUB集线器

替代描述

MA8601是一个高性能的符合USB 2.0高速4端口USB HUB集线器控制器.4个端口功能可同时工作,低功耗 采用MA8601 USB HUB,不仅低成本,用户还可以通过外挂EEPROM,实现多个集线器配置选项. MA8601采用主流的SSOP28的封装,可同时实现4个USB口同时工作.

MA8601:特性

符合USB2.0规格 上行端口

支持高速(480MHz)和全速(12MHz)速率 可配置4/3/2下行端口

支持速率为全速或低速 向下兼容USB1.1 符合USB电池充电规格BC1.2 集成快速8051微处理器

12MHz的时钟频率 集成上下行1.5k上拉电阻 独立的上下行(single TT)

集成功率控制和下行端口电流检测 领先的低功耗USB2.0集线器 On chip 5V to 3.3V/1.2V regulator 自供电和总线供电模式之间切换 用于自定义信息存储的外部EEPROM接口 外部EEPROM可设定产品的VID,PID

FE1.1S替代注意事项

用 MA8601直接pin to pin替换新版FE1.1,只需要更改3个元器件参数即可,无须更改电路板,如下:

C5由10UF更改为4.7UF

C14由56pF更改为10UF

R5由2.7更改为330ohm

由上表可得知,MA8601-D1版本, 无论在FE1.1新旧版的PCBA上都可做pin to pin替换的动作

在MA8601pin to pin替换FE1.1/FE1.1S有以下几点具有进争力的部分:

1. 无论FE1.1新旧版我们都可直接做替换.

2. 零件数上的表现都会比FE1.1的来得少.

3.在效能省电上表现比FE1.1好.

网友:
桥的一个U口坏了这玩意能直接塞壳子里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