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短路坏了能维修大伙见过么?

楼主(2022-06-08):
CPU短路坏了能维修大伙见过么?刚才来我店里一人说他是成都做维修的,可以维修短路CPU,80%左右的修复率,大家意下如何?反正我是持怀疑态度的

网友A:
估计得买个能观测细胞结构的显微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得买个能观测细胞结构的显微镜

有了显微镜也要有那硅晶体细胞更换技术吧

网友:
可信度不高,打磨吧

网友:
我这有个10代的台式u不亮机的,你问问能修复吗

网友B:
人家应该是说可以更换CPU的意思吧?人家有bga设备

网友:
会修CPU是大师 光刻机在他面前就是弟弟

网友:
这家伙可以上交国家,,有大作用

网友:
修CPU短路的板子吧,,,

网友:
连夜北京来专家带走去中科院参与研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人家应该是说可以更换CPU的意思吧?人家有bga设备

不是,我问过他的,他就是说维修坏的CPU本身,不是说笔记本CPU更换,

网友:
有这能力,想不发都难。问题有没有这个本事才是关键。

网友C:
也许是真的呢??

网友:
维修成本比制造成本还高,怎么可能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许是真的呢??

反正我是不相信的

网友:
你现场摔一个g540让他修一下

网友(2022-07-29):
换个新的给你说能修不就行了吗

网友:
还没出双核的时候,有人研究过,理论上热击穿的修不了,电击穿的可以修,成功率低,说白了,就是把里面短路的稳压二极管用高压击的不短路

网友:
可以让他试试

网友:
CPU开壳维修?实力爆棚啊,膜拜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没听错哈!他真就是说的修CPU本身!不是CPU坏了换CPU !

那是喝酒喝高了,信他个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