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战神 GE5SN71 烧板层 显卡掉帧维修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        版号:GE5SN71 MB V1.0
    这个没留意哪个型号,来的时候电池接口附近板层烧糊了

    先测下CPU供电电感对地不为0,公共点与CPU供电电感之间也不为0,这说明CPU大概率是好的,直接挖开。挖好后测了下各供电对地值,除了公共点 显卡核心供电对地为0其他都有值。显卡对地为0可能是表精度不够测不出。烧糊的地方不是短路源头,公共点跟各大电感测通断,与显卡测为0.这个是1060的卡有可能烧了。

    显卡核心有4相供电,8个复合管,2个一组并联,估计其中一个击穿了,一个一个拆了打值,结果8个全拆了公共点还是为0.挖的很干净了,看下图纸

    拆的太靠后了,只有断开RS16才不短,烧机烧不出,短路的阻值比烧机线还要小,只能慢慢拆,拆了一堆东西后才找到C1287

    这个焊盘烧的不算太严重,下面还有一层没穿,这个正好有个差不多的料板,为了散热好一点连皮带肉一起挖过来,DSG极接好,零件断线补好,感觉还行

    打下G极值没问题,装好一堆零件可以通电了,也亮机了,以为好了,结果测试的时候发现跑分特别低,只有20 30  FPS多,显卡没工作一样,禁用独显驱动只有10FPS不到,这说明显卡工作了,锁频了。
    温度没问题,风扇也没问题,短路的话只是一个电容引起,应该烧不到核心,跟温控也没关系

    GPU-Z也不测了,因为看图纸的时候发现这个机显卡是带监控芯片的,Ina3221

    好几个脚都没采用,VINP VINN通过3个取样电阻RS12 RS16 RS17来监控3组供电,芯片数据通过SDA SCL与核心传输。先测这3个电阻阻值没问题,测11脚的时候发现11脚跟其他的不一样,相连的R456是10欧的电阻,实测无穷大,拆下来换个10欧的,这下估计应该好了。
    装起来测得时候能跑差不多200FPS,这才是正常的跑分。

    到此修复结束,当然接下来还得多测几天稳定性。
    码字不易,走过可以帮加点下载分。

网友A:
为技术献身的人值得点赞

网友:
改电阻能超频

网友:
为牛逼的楼主点赞 化腐朽为神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技术献身的人值得点赞

有故障尽量修好

网友:
这个能正常跑起来就很满意了

网友:
楼主水平高超

网友:
厉害 这种我都是盖白布了

网友B:
这都没有坏核心还修好了。可以。666

网友:
楼主是挖洞高手

网友:
这才叫维修,只要不是pcb彻底废了能把它修好的叫人才!

网友C:
我草  这也太神了    大神 求抱大腿  服了

网友:
移花接木,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草  这也太神了    大神 求抱大腿  服了

这个也是试下看能不能弄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都没有坏核心还修好了。可以。666

显卡没坏看运气 哈哈

网友:
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

网友:
这个说实话我挖的板子也不少了,只要不涉及CPU那边供电目前为止还没返修的。可能是CPU那边电流要求的精准吧,CPU那边就不弄了,以前有个雷蛇烧CPU的谁挖谁换谁后悔

网友D:
楼主起死回生,厉害厉害!!!!!

网友E:
楼主牛逼,这显卡也真是坚强,核心和显存一个没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起死回生,厉害厉害!!!!!

过奖了,现在不知道为啥板子特容易烧,还有个小米的烧得也很严重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牛逼,这显卡也真是坚强,核心和显存一个没坏

他没死也是好运

网友:
显卡帧率上不去还有这种问题造成的

网友:
向楼主学习了,受教了,谢谢分享

网友:
这种很麻烦

网友:
连皮带肉一起移植,厉害!

网友F:
厉害 厉害这次运气算好的  这种烂板子 很容易 烧穿

网友:
厉害啊  要是我  早就换主板了   放弃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厉害 厉害这次运气算好的  这种烂板子 很容易 烧穿

确实不是好板子,现在的游戏本太容易烧板层,过几天就会有一个。

网友(2022-10-09):
厉害了!! 那一套连皮一起挖真是让人茅塞顿开!

网友(2023-04-01):
高手,高的当中的高手

网友:
楼主起死回生,厉害厉害

网友:
维修起来不费劲

网友(2025-01-15):
感谢分享  我是来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