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HP1020plus打印机通电不亮灯不自检

楼主(2022-06-08):
只有偶尔的电流吱吱声,遇到难题了,有知道什么问题的吗?

网友:
还是新手级别,不知从哪里下手

网友A:
先测一下电源板的输出吧 5v和24v

网友B:
换个电源板试试,支声音估计电源高频声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测一下电源板的输出吧 5v和24v

不知道怎么量,找了张图,照着上面标记有电压的地方都量了一下
C107~330V
C506~24.3V
PC501(2脚)~23.3V
IC501(7脚)~11V
IC501(9脚)~3.67V
还需要量哪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电源板试试,支声音估计电源高频声音。

先看看能不能修,能修的话就不用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