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110第一次上电触发没有复位

楼主(2022-06-08):
到手一片v星H110 ITX之前烧了vccio的mos上管,换好之后还是不出vccio,万用表一戳,没12v来到上管D级,外观也看不出哪里烧了,只能飞线到12V了,飞好线插电触发开机,其他电压都出了,就没CPU电压,之前短接vboot供电可以出0.81v左右,供电应该没问题,接着测量下显卡槽A11复位也没有,往回跑时序cpu_pwrgd已经出了,pm-sync之类也没有断线.
郁闷之际,强制短接开关针几秒关机,没拔电源,再次触发,竟然一路闪cpu灯-DRAM灯,此时没上内存,电流也上来了,看来是跑马了,心里一阵暗喜,测量CPU供电果然出来了,复位毫无疑问肯定先出了.
接着直接断电,上内存,散热器,一阵激动点触发开关,又是卡CPU灯,无复位,无cpu供电,这波心情复杂了

后来经过多次测试,每次断电后首次触发肯定是没有复位没有CPU供电,强制短接几秒关机再触发直接可以亮机正常使用,就算是在系统关机了,只要不断电,无论放多久都可以每次触发都正常用,但是只要断电超过5秒,第一次触发肯定是无复位不跑码,bios刷了n次,网卡也拆过,都是一样
问下老师们,这是桥不良了吗?

网友:
得多向大侠们学习学习

网友:
学习,这种故障确实挺让人恼火的

网友:
有大佬指导指导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