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行堡垒FX505GT无法充放电

楼主(2022-06-08):
机器拿来是无待机。一个电容挂。拆后亮机。但是电池无法充放电。。那位大佬有这个解锁程序。。可付费

网友A:
论坛有激活工具,下载下来激活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B:
可调电源调到13.8。正负对电池激一下。如果电源有电流出来,那么你就松开。就能充电了。如果可调电源没有电流出来,那么换个电池吧!

网友C:
我遇到过2台华硕的都是这样的.电容短路了 电池就锁了没发用了.只有换电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遇到过2台华硕的都是这样的.电容短路了 电池就锁了没发用了.只有换电池了

客户不想换。。造孽了。。

网友D:
试下吧 可以了我就就要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试下吧 可以了我就就要删了

你让我试啥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论坛有激活工具,下载下来激活一下就可以了

论坛的都试过了。不行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论坛的都试过了。不行

是不是你用错方法了,还有隔离管有没有换,修那么多都是这样操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调电源调到13.8。正负对电池激一下。如果电源有电流出来,那么你就松开。就能充电了。如果可调电源没有电 ...

这个可靠不   下次我试一下啊

网友F:
公共点短路,先排除隔离mos是否短路吧

网友G:
你都不量一下充放电mos管的,华硕的。99%都是一个MOS管穿了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你都不量一下充放电mos管的,华硕的。99%都是一个MOS管穿了

就那个多余的MOS管,,本来用来切断电池输出,偏偏后盖那个感应开关是摆设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就那个多余的MOS管,,本来用来切断电池输出,偏偏后盖那个感应开关是摆设

如果换电池好了,那就不是那个MOS管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公共点短路,先排除隔离mos是否短路吧

主板没有任何问题。。。把电池锁解了就好。就一个程序。电脑已经搞定拿走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你用错方法了,还有隔离管有没有换,修那么多都是这样操作的

主板没有任何问题。。就刷一个电池锁。解锁就OK了。机器已经修好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可调电源调到13.8。正负对电池激一下。如果电源有电流出来,那么你就松开。就能充电了。如果可调电源没有电 ...

电池是好的。飞行堡垒的机器只要主板一短路。修好后。电池都充不了电。。只要刷个程序就好了。。机器修好拿走了

网友E:
机器已经搞定。进系统刷个程序。把电池解锁就好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解锁呢 好了 分享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机器已经搞定。进系统刷个程序。把电池解锁就好。。。。。。

还可以这样

平时都是直接换电池。客户不换就收维修费。

网友:
可以把你的激活软件分享一下吗

网友:
如果换电池好了,那就不是那个MOS管的问题

网友:
麻烦问一下,电池锁程序在哪里下?可以付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主板没有任何问题。。就刷一个电池锁。解锁就OK了。机器已经修好了

本来这款大短就是要解锁的呀

网友:
这故障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我们都想要程序!!!!!!!

网友:
华硕这个设计蛮好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强行激活啊

网友:
早几天也遇到了。客户说他之前电池是好的,现在电池容量显示百分百,一断电就关机了。我叫客户换电池,客户说自己研究下。

网友(2022-07-12):
引用 网友E:
电池是好的。飞行堡垒的机器只要主板一短路。修好后。电池都充不了电。。只要刷个程序就好了。。机器修好 ...

程序通用吗,求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调电源调到13.8。正负对电池激一下。如果电源有电流出来,那么你就松开。就能充电了。如果可调电源没有电 ...

电池电压0.2v,可调电源对接无电流。是不是基本上就是电池挂了

网友:
程序分享一下  或是告诉我们在哪买的也可以啊

网友:
一般都是建议客户换电池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池是好的。飞行堡垒的机器只要主板一短路。修好后。电池都充不了电。。只要刷个程序就好了。。机器修好 ...

是刷BIOS吗

网友:
新款还有这一功能,没遇到过。

网友:
激活软件分享一下大师

网友:
华硕好多都这样,短路后电池不能用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叫客户换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