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单路电源12V.电路图,小白感谢

楼主(2022-06-08):
求单路电源12V.电路图,小白感谢,

网友:
请教大佬,给个电路图

网友:
楼主为什么一定修,对这个感兴趣

网友:
几块钱 ,直接仍了换一个、

网友:
可以查芯片的典型电路,再结合实物电路查找原因了

网友:
严重过流,保险应该烧,桥堆一般也烧,场管也幸免不了,检流电阻也应该烧,慢慢查,当学习可以

网友:
一般就换了,不维修了。

网友:
开关电源有很多方案,采用的芯片也不同,你只拍个大概图,怎么能给你电路图  ?

网友:
跑电路吧,图纸很少有的!

网友:
看着不算太复杂,跑跑电路,补线,重点查二极管和电阻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