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华硕B450m随机不触发经验,估计是通病

楼主(2022-06-08):
过去2 3出了好多华预 /圣琼 B450M 陆续过保,好几块踩着过保后出现冷机不触发,能触发就正常,有3块现在故障明显了完全不触发。

大神门有冇点图或维修资料供参考

网友:
桥坏了呗                   测一下USB口数据阻值短不短路

网友:
应该不是,冷机不上电,过上一殷时间又能触发。所有功能接口正常

网友:
甘古怪的主板。。。思路咋理?

网友:
测一测CPU座旁边的晶振看看或者换一下晶振谐振电容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不是cmos电池复位电容。

网友A:
测桥旁边晶振里边那两个小电容,这个应该是设计缺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测桥旁边晶振里边那两个小电容,这个应该是设计缺陷

手头已有5块这鬼样,   冇图纸,点图,华硕的黑色电路板跑线就不太可能了

网友A:
刚看到b站有个视频,B85主板也是这个故障,最后是换晶振修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头已有5块这鬼样,   冇图纸,点图,华硕的黑色电路板跑线就不太可能了

不触发就那几方面,要么开机电路,要么短路,要么桥坏,查查待机电压,按时序信号查。

网友:
碰见过华擎的b660m丐版也是这个情况,售后给我返厂了,按开机不触发,如果能触发开机全部都正常

网友:
桥的温度高不高?不开机的时候可以用热风枪加热一下桥,这样就能判断是不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图片很清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。

网友C:
现在的板子铜箔都很薄,有时轻微腐蚀就会造成时通时不通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的板子铜箔都很薄,有时轻微腐蚀就会造成时通时不通。。。

有这可能,出问题的机使用环境都很一般。

网友(2022-09-08):
引用 网友A:
刚看到b站有个视频,B85主板也是这个故障,最后是换晶振修好的。

其中有一块块换了品振和电容,OK了

网友D(2022-10-10):
楼上的各位大佬,AM4的桥不参与触发的,华硕的查一下sktocc看看是否有效,如果有效,一板待机电压都会出来了,还不触发就查U旁边两个晶振,还有SLP-S3是否发出到EC

网友:
这么新的板  摸都没摸过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楼上的各位大佬,AM4的桥不参与触发的,华硕的查一下sktocc看看是否有效,如果有效,一板待机电压都会出来 ...

请教一下,sktocc是否有效是看他的电压吧?一般多少V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教一下,sktocc是否有效是看他的电压吧?一般多少V是正常的。

不装U没有3VSB和1.8V等,有3vSB,1.8V,0.9V等基本上就是识别到装U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