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泰1060 6G X-GAMING OC 进桌面黑屏

楼主(2022-06-08):
显卡有1个DP,1个HDMI,2个DVI。
原本是DP显示正常;一个DVI能显示开机logo(很大),进桌面黑屏;一个DVI不显示;HDMI也不显示;
拆开发现U37的5V供电没有,然后万用表量了下旁边的电容,发现这个C3231短路,直接拆掉,装上开机。
现在就是DP依旧正常,能显示开机logo的DVI接口现在也正常,另外一个DVI依旧不显示;HDMI能显示开机logo(正常大小),进桌面黑屏。
现在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。没思路修。有没有大佬给个提示啥的。

网友A:
仔细研究接口电路,否则你永远也不会进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仔细研究接口电路,否则你永远也不会进步

问题是我也没有这张卡的电路图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我也没有这张卡的电路图啊。

接口电路都差不多,你找其他卡参考一下

网友:
核心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