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 KP7GS 6-71-N85P0-D03进系统几分钟风扇狂转后掉电不认独显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一台神舟战神 KP7GS  6-71-N85P0-D03 进系统几分钟风扇狂转后掉电。不认独显拆开检测独显供电烧了,这种是通病很多都是显存或者主芯片也烧了的。但是之前遇到的都是显卡有黄色叹号而不会掉电。
测量了一下显卡供电也没有出。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。不管了这种一般就和客户沟通改集显算了。下面就将改集显的方法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
1,先下载图纸
2,搜索DEFAULT HW POWER SEQUENCE 找到U209把第7脚测量一下看看有无3.3V。如果没有在旁边找个3.3V连上就可以了。

N850HP6SM20170420 (1).pdf

网友:
第一次发贴发错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个信号拉高就可以屏蔽显卡检测吗?

网友:
楼主是设置错了吧。

网友(2022-12-30):
如果不行,再改温控

网友(2023-03-16):
太厉害了,我的也是这个问题,学习了一下一下就解决了。

网友A(2023-11-18):
初学者进来学习!感谢分享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初学者进来学习!感谢分享!

这个电路图有了。怎么在主板上找到对应的地方啊。我什么都不懂

网友:
怎么能在主板上找到。这个引脚。和3.3v。

网友(2023-12-31):
很好的分享,加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