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68HM-E不显示维修一例

楼主(2022-06-08):
           最近太忙,好一段时间没发贴了,趁今天稍空闲就现学现卖了,华硕A68HM-E不显示,开机诊断卡有时显00不跑,有时跑25就停,无复位,,,有修过主板的同行都知道这是U无供电引起的,其它不多说入正题,供电芯片是ASP1206BGQW,经测芯片供电脚都正常,37脚P_VRM_EN   3.3V,正常,4脚P_VCORE_TONSET和40脚P_VDDNB_TONSET分别连接的电压设置电阻是127K和160K正常,就是这两个脚开机后电压不正常(0.5v)....正常应为1点多伏,工作条件都具备了无电压。。。这种情况原因有三,一是芯片本身不良,二是MOS管不良,三是CPU不良,经测MOS管都是好的,CPU也是好的,剩下是芯片。。。想到有时能跑到25,说明芯片有时开机的一舜间是工作了的,取下CPU空载开机舜间测PQ112第5脚P_VCORE核心电压有0.98V,然后慢慢将低到0V,PQ212第5脚P_VDDNB电压一直没有,PQ212,PQ214是由PU211控制,怀凝PU211不良,替换掉它。开机P_VCORE核心电压1.38V,P_VDDNB电压1.29V,稳定输出,收工。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师傅哦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开机诊断卡有时显00不跑,有时跑25就停,无复位,U无供电引起的

网友A:
PU211这个零件不好找也不好换啊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要反复断开电多次才能正常开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U211这个零件不好找也不好换啊,谢谢分享。

好找呀,也好焊,一把风枪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U211这个零件不好找也不好换啊,谢谢分享。

找个坏板拆一个

网友:
驱动芯片坏了!

网友:
很久没有修主板了.....谢谢分享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板子,驱动芯片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很久没有修主板了,今天遇到一个给BIOS芯片弄坏了

网友(2022-07-31):
4脚P_VCORE_TONSET和40脚P_VDDNB_TONSET分别连接的电压设置电阻是127K和160K正常   40脚

网友:
40脚电阻变值修好一块,多谢楼主分享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