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管理芯片不出供电的原因

楼主(2022-06-08):
rt8816a显存供电芯片,现在是不出电压,芯片已经换了几个了,查条件vcc有5v  en0.13v   ton11.7v   我测过正常的板子ton应该是1.1几v  现在不知道是先修哪个,是ton不正常导致en不能开启?en对地554  上拉电阻1.8v 电阻后端不出电压   或者是en不正常,导致的ton也不正常。先修哪个呢

网友:
先修en
供电维修基础。建议系统性学习。

网友:
这是要换芯片的节奏了

网友:
按3楼去做看看行不行,再说别的。只能先代换看情况了。

网友:
EN先修,这个是外来的信号,要么电阻分压,要么三极管或者MOS管负责,要么是别的芯片发来的。先查电源输入,然后是EN,再查其它。要学会看英文版的PDF。

网友:
首先是供电在是en

网友A:
供电,线性,开启,基准,boot,上下驱动

网友:
外部条件满足了再换芯片,en都是外部条件提供,有的是外部上拉,有的是内部提供但外部可以拉低

网友:
碰到这种情况么?先飞线在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供电,线性,开启,基准,boot,上下驱动

请教,线性 是怎么理解,我没思路的,还有boot 我也没思路测量哪里

网友:
en信号先修出来。

网友:
芯片焊好没?内存供电有没短路?都正常就先修en。ton一般就通过一个几百k电阻连接公共点,万用表一量就能判断好坏。

网友:
先修电源  EN开启

网友:
en不是高电平怎么出电压,你是来搞笑的吗

网友:
TON跟EN有什么关系 你这明显没有EN   把EN修出来

网友:
线性:芯片自己内部转换出来了电压;boot:自举升压;建议你再深造一下pwm电路

网友:
还是供电信号问题。把EN修出来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