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纯新,刚学看图。

楼主(2022-06-08):
求助:纯新,刚学看图

1.第二张图中的点是不是掉落的锡

2.第三张图中的s14是不是表示保险,如果是,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元器件

3.C330和R409是不是缺少元器件

4.R409 标注的@2.2-06  ,C330标注的@1000P-50-04X-K释义是?

....点位图电路图关联信息:GK5CN6X R11

网友A:
1,看不太清,你试试能不能扣掉焊锡,不能的话就是预留的测试点
2,S14是隔离点,直连
3,原本就不装的元件
4,@表示不装,2.2欧姆,0603封装规格 ,1000皮法,50v耐压,0402封装规格,K没去了解过
欢迎来报个远程笔记本/台式主板显卡班,专业系统学习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,看不太清,你试试能不能扣掉焊锡,不能的话就是预留的测试点
2,S14是隔离点,直连
3,原本就不装的元件
4,@表示不装,2.2欧姆,0603封装规格 ,1000皮法,50v耐压,0402封装规格,K没去了解过
欢迎来报个远程笔记本/台式主板显卡班,专业系统学习一下

受宠若惊,居然是老大来回帖。

好好学习,向老大致敬。

网友:
加油
问题饼哥都给你解释了

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论坛提问,建议系统的看下基础相关书籍。

网友(2022-08-14):
请问大佬可以分享GK5CN6X V11 图纸和点位图吗

网友B:
刚拆开一台机器,主板和你一样,请看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拆开一台机器,主板和你一样,请看图

感谢,已修好。保险在反面。一坨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