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X505GT,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2-06-08):
版号FX505GT  顾客描述 不开机拆开裸板观察  桥被动过             1.0供电被动过通电待机电流0.027,按开关无反应,划键盘接口无反应测全板阻值无明显短路,二级转换管前后无明显短路3V 5V  1.0V 已出1.0供电后级隔离点有被动过,难道最初故障为南桥短路?暂时测量阻值正常,上家送我一个桥?9代CPU  SR40B桥测PWRBTN 下拉正常通电瞬间有一次不太正常的下拉,但是再次按开关就会有一个正常的下拉动作

PM_SUSB# 无输出
PM_RSMRST  3.3
BATLOW# 3.3
32.768晶振  正常
VCCDSW_3P3 3.0
DSW_PWROK 3.3
VCCPRIM_3P3 3.3
换桥
拆南桥时,210度尝试触碰南桥,发现已经融化,拿掉南桥,果然不出所料,只有周围一圈珠子,桥是随便装了一个上去

更换一个不知道啥时候的QNYF,卖芯片的说跟40B通用
开机待机电流0.3-0.4-0.1-0.3反复跳,再刷个BIOS试试
刷BIOS依旧,测一下吧
测PM_SUSB#  出来后掉,循环
两个可能
1是我的桥有问题,这个桥忘了啥时候定的,也不确定是否通用
2是机器确实还有问题,或者被做了故障
按桥好来查一遍
待机 1,05  3  5  都在掉
5V
3V
1V

内存1.2V
VCCSA

CPU core无
测CPU供电主控95855c  VR-en
欧吼,这个波形貌似有问题,太尖锐了,感觉刚起来就没了啊
VR_ENABLE 与VCCSA对比
EN确实是刚出来就没了,没有完全拉低的EN把VCCSA开启了,但是毫无疑问它已经做不到开启VCORE了,所以才会再无法开启VCORE后保护
VREN是由CPU_VRON_PWR  和CPU_VRON 共同提供,焊盘上是由相连的,都是铜皮
尝试割掉下面的VRON,,再次开机没有变化,查图纸罚发现CPU_VRON_PWR仅连接到一个JP9300的没有装的跳线点,可能是作为测试用的一个开启
继续查VRON的来源,它受D6802控制,DE_ALL_SYS_PGD_EC和PM_SUSB#有一个为低就会拉低VRON
尝试拆掉D6802,再测VRON变成了正常的波形,但是由于我割断了VRON和芯片的连接,所以无法出CPU供电,掉电
测量发现是DE_ALL_SYS_PGD_EC,没有出来
连接上VRON,开机电流到了0.1,但是仍然没有出CPUVRON
更换EC,无果
继续向前查,CPU供电想出来,
先有VDDQ 内存主供电然后VCCST维持电压然后VCCIO总线供电最后VCCSA管家供电
一个不能少,测VCCIO
无电压!
测VCCIO_EN  已出
管他芯片坏没坏,拿着料板直接换
手上有料板说话就是有底气哈哈

更换U9400,在开机,直接上电,跳变几次到1,2,测VCCIO已出
来个亮机图,维修结束
飞行堡垒刷过BIOS的机器开机会出现这个固件感叹号,一般重启之后会自动更新BIOS,如果当时刚好没插电池或者电池电量不足,就需要在官网手动更新BIOS即可解决

网友:
Vccio是啥供电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真6,谢谢分享经验!

网友:
分析到位,思路清晰

网友(2023-07-03):
感谢分享,祝楼主生意红红火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