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三星M2876HN打印复印空白卡纸报纸盘1卡纸

楼主(2022-06-08):
三星M2876待机正常,驱动安装正常,复印或打印内容都是一页时,从纸盒进纸第一张正常出来,接着会出来第二张卡定影里,提示纸盘1卡纸,打开关闭前盖,卡的纸正常出来,又进纸,又卡第二张,如此反复。并且第一张纸出来没有字,好像从根本上说是还没有真正打印复印,从纸盒2进纸每次都卡定影里面,这机器的传感器比较多,都看了没有异物,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现象呢??

网友A:
打印复印都只是一张时出来第一张正常后面跟上一张卡定影器吗?一种是离合器有问题,一种有可能是双面器有问题,还有就是有定影器的话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上纸离合器看看,应该是那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印复印都只是一张时出来第一张正常后面跟上一张卡定影器吗?一种是离合器有问题,一种有可能是双面器有问 ...

关键是第一张无字,应该是还未开始打印,卡定影应该有字咯

网友:
先看看离合器再说吧,时序都不对,哪来的字

网友:
我修过了,对位传感器板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