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维修可调电源

楼主(2022-06-08):
这人穷了什么都不好办,量程大点的可调电源都舍不得买,于是就只好自己做了。原理倒也很简单,因为只是针对笔记本维修去做这个电源的话,19v的电压上限就够了。
简单来说就是买一个笔记本电源,这里我选用了19v10.5a的电源,然后再加一个降压模块一个电流表就可以了,不算电源的话也就100块搞定,还能把保护电路也做上去,算是很便宜了

网友:
要小心放鞭炮

网友:
你把电源拆开,改下反馈电路,能做到更高电压~

网友A:
这种精神我是佩服的。但是有句古话 工欲其善,必先利器。再说你这AC 加配件,加人工不得买个新的了。人工成本也要算啊,

网友:
你这外壳都没有小心烧起来~~

网友:
高手  建议外面盒子换个好看些的   这个也太LO了

网友:
原来是个纸壳箱呀,,

网友:
名牌19V/20V电源适配器一个,加一个淘宝上有的买的DC0-100V 10A LED直流双显示四位数字电流电压表 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可以到tb上面买一个防水的塑料壳,或者亚克力盒子,也就10来块钱,扣洞直接用电烙铁就行了,装到盒子里面安全又美丽。

网友B:
这是我自己搞的电源保护器

网友:
伊拉克成色

网友:
买个二手电源精度不高的也便宜,还有用开关电源改好的也就100左右

网友:
一百块和两百块的差别,可能是享受自己diy的乐趣吧

网友:
楼主动手能力可以

网友:
可以的,这个方法不错

短路的时候没蜂鸣了

网友C:
电流表的链接给发个,我也改个,手里有19.5V  10A的闲置电源,我那维修电源不太好用

网友:
不知道,机器短路的时候烧不烧机,还要能不能烧短路

网友:
论坛都是高手多多。。

  也能这样子玩

网友:
哈哈   这种我也是不搞   怕北电

网友D:
淘宝卖的明纬改可调电源也才100多,比你这个可强多了。

网友:
我是来证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流表的链接给发个,我也改个,手里有19.5V  10A的闲置电源,我那维修电源不太好用

淘宝搜就行了,一大把

网友:
修电脑,买个好设备,非要搞那么寒碜干啥,你这样搞,本来修板能报500的,估计客户只能接受50,得不偿失,

网友:
好歹也加个外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流表的链接给发个,我也改个,手里有19.5V  10A的闲置电源,我那维修电源不太好用

某宝大把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我自己搞的电源保护器

修电视的好像用这个,短路的灯泡会亮

网友F:
这个其实弊大于利,首先开关电源本身稳定性不如线性电源,其次买的降压模块,保护电路做的也不是很好,我就是花了200多小黄鱼买的30V 20A的线性变压器的电源,保护电路也不差,短路也不会烧掉电源,就是电流表精度差,自己换成了高精度的电流表,现在用着很好

网友:
可以还有降压的

网友:
电路图还是位置图电路图还是位置图

网友G:
请问一下  可以“烧鸡”查短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精神我是佩服的。但是有句古话 工欲其善,必先利器。再说你这AC 加配件,加人工不得买个新的了。人工成 ...

10A的可调电源还真不好找,有价格也不便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淘宝卖的明纬改可调电源也才100多,比你这个可强多了。

100多有10A吗

网友:
精神可佳,不过我也做了个可显示电流电压的排插!我的改造成本只需12元,而且跟工厂定制一样。外观看起来也很美观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我自己搞的电源保护器

你们是真的秀啊

网友:
牛皮  其实买个好点的电源修个电脑钱就回来了

网友:
楼主动手能力很强,但是电流表的外观有待改进,一旦短路容易起火,直接回到解放前

网友:
人才,佩服佩服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请问一下  可以“烧鸡”查短路吗?

没有问题,我烧过,降压模块最大支持5a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其实弊大于利,首先开关电源本身稳定性不如线性电源,其次买的降压模块,保护电路做的也不是很好,我就 ...

我自己额外加了保护的,不担心坏

网友:
没条件创造条件,楼主优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流表的链接给发个,我也改个,手里有19.5V  10A的闲置电源,我那维修电源不太好用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&_u=c1fqh28aa1a,2年前买的

网友:
你这个10.5A的适配器也不便宜了,加上其他配件已经可以买个可调了。

网友:
你这享受diy乐趣时候,也的把外观弄好点吧,真的是看不过去了

网友:
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自己装电源了,改过atx 通信电源 模块电源,去年买了数控电源就没折腾了。
这种100v20a,最大支持1000w的数控模块现在也才110多块钱

网友:
享受自己diy的乐趣

网友:
我感觉还是买一个还是比较稳妥的,毕竟干我们维修这行家伙事得靠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我自己搞的电源保护器

高手都不用这个

网友:
就佩服动手 能力超强的

网友:
不建议的 因为买的那个19V的10A的电源 里面的模块都是很小的 散热也不好 稳定性也不好 还是买个大的可调电源 里面模块大 空间大 还有风扇散热 稳定  电源是小事 万一烧客户一个机器 那就麻烦大了

网友:
楼主勤俭持家,赞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修电视的好像用这个,短路的灯泡会亮

修电源的神器,即使大短也没事

网友:
楼主厉害,精神可嘉

网友:
100v20a最大功率1000w的120块钱,无治 了解下  还是数控的带显示屏的

网友:
用DIY的把客户的笔记本烧了可不划算,我都是用睿登的那个,电位器调节那天一个电压不稳就哦豁了

网友:
哈哈,牛逼。我的做法是在闲鱼50块淘了个有问题的可调电源,4位数显,问题是电流表不显示,自己换了个芯片修好了

网友:
我这个电池供电的,可以带着去上门维修,

网友:
你这看到就一垃圾箱啊,换个带个性的啊亚克力,不锈钢弄起啊。

网友:
没这必要把 安全性,可靠性 兼容性 短路保护 等等方方面面也要考虑的

网友(点评):
你说的有点对,但是人家只是玩玩吧了。

网友:
动手能力很强

网友(2022-07-08):
动手能力真强

网友:
这外壳也太惨了些,还不如用ATX改一个,30就能搞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没有问题,我烧过,降压模块最大支持5a

降压模块具体什么型号

网友:
楼主绝了,这动手能力杠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修电视的好像用这个,短路的灯泡会亮

修功放机,电源等这个是必备的,要不然很容易听到鞭炮声。

网友:
我也做了一个,不过没你这个漂亮

网友:
换个更高级的盒子嘛,。

网友:
享受自己diy的乐趣吧

网友:
    X宝有专用的仪表盒(箱),买一个换上吧!支持这种DIY精神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厉害,佩服佩服。

网友:
外形做的再美观一点就好了,现在看上去有点……

网友:
楼主精神可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