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50显示器亮度问题

楼主(2022-06-08):
新更换BOE显示器NT125WHM-N42,BIOS里可调节亮度,重启后又恢复最大亮度状态;进系统后是最大亮度,无亮度调节功能,驱动正常,求助ing

网友A:
楼主解决了吗?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解决了吗?什么问题。

还没解决,高压板初步测试都正常

网友B:
刷新bios 升级到最新,不行的话只能换屏或者刷屏幕码片,5代thinkpad挑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新bios 升级到最新,不行的话只能换屏或者刷屏幕码片,5代thinkpad挑屏

刷了bios,不行,换了老版本驱动后,可以用第三方软件调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