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主板H91全固态

楼主(2022-06-08):
梅捷主板H91全固态 3VSB短路 我按照书上说的依次拆除网卡 IO 还是短路 那个LDO芯片是什么东西 在哪里可以找到的 是不是这个引起短路的

网友:
LDO即low dropout regulator,是一种低压差线性稳压器。

网友:
像是桥短路了吧  打值USB

网友:
LDO芯片你好像是拆掉了。

网友:
H91  ?  孤陋寡闻

网友A:
直接烧鸡大法呀,你这样拆,主板芯片都拆完了,都未必找到位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烧鸡大法呀,你这样拆,主板芯片都拆完了,都未必找到位置

烧机可能直接烧糊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烧机可能直接烧糊。。

你不会慢慢的加电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会慢慢的加电压吗

台式主板,我不用可调,直接短接绿线烧

网友:
楼上牛逼。

  学习了

网友:
没见过没听过这型号

网友:
没听过这型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:
百分之80以上就是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