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神舟战神 KP7GS 6-71-N85P0-D03 独显改集显解决进系统几分钟风扇狂转后掉电!

楼主(2022-06-09):
一台神舟战神 KP7GS  6-71-N85P0-D03 进系统几分钟风扇狂转后掉电。不认独显拆开检测独显供电烧了,这种是通病很多都是显存或者主芯片也烧了的。但是之前遇到的都是显卡有黄色叹号而不会掉电。
测量了一下显卡供电也没有出。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吧。不管了这种一般就和客户沟通改集显算了。下面就将改集显的方法分享给有需要的人。
1,先下载图纸(附件)
2,搜索DEFAULT HW POWER SEQUENCE 找到U209把第7脚测量一下看看有无3.3V。
如果没有在旁边找个3.3V连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是个啥信号

网友(2023-06-06):
这个真不错,其他机型也适用

网友:
确实牛逼,神州别的机型z8 ca5nb,配置:i5-10200h,3060 6G故障现象开机后几分钟风扇狂转后掉电,掉电前设备管理器里面无独立显卡,摘掉核心故障依旧,用你的方法可以让机子正常工作不掉电,求这个信号原理,这个信号是控制什么的?能解答的话私聊我,我愿意为知识付费。

网友(2023-07-11):
我有个华硕GL504GW的主板,设备管理器没有独显,开机集显正常,拆开看没有nvvdd,nvvdds电压,显卡供电开启都正常

网友(2023-08-14):
这个牛 呀   论坛里的牛人真多呀!

网友(2023-10-07):
这么牛的人,我能不能给你磕两头,私密我!我要拜你为师

网友(2024-06-13):
大神,亲测您的方法确实有效。手上的本子显卡干废,显存干废,电感干废,供电管烧糊,PCB烧糊,按照大神的指引,已经亮机正常。

网友(2025-04-29):
我的不行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