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E430艰难维修

楼主(2022-06-09):
3代I5处理器,同行150卖给我的。
插电触发0.3掉电,偶尔不触发。
拆机发现主板EC旁边PU101附近有进水痕迹,有线网卡小板芯片上全是蟑螂便便

。刷干净,再也无法触发。经过检测公共点只有14.8V,35V都有输出,待机0.2左右。BQ24737 6脚分压2.6,找了个BQ737先换了,老样子14.8V。检查进水的地方把发霉的电阻全换了,公共点变成10V以下不停跳变,35V无电压。
检查PU101发现1脚无输出,2脚3.3V,3脚3.8V,5脚10v以下不停跳变从公共点来的电压,6脚3.3V,7脚也不停跳变。然后就没有思路了,公共点到处乱测,偶然发现CPU供电上管GS短路,上管全拆了,继续查公共点老样子。检查期间无意间摸到51125附近有温度不是很明显,又把51125换了,老样子。打值3V上管只有180,把上下管全拆了,公共点稳定到15V。继续检查PU101,1脚无输出, VIN有19V,PR111阻值60K,于是继续换掉,插电公共点19V出来了。PU101,1-3.3,5-3.8,7-4.5左右。

按开机可以触发,CPU上管没装,找一个上管换上,继续上电,电流卡在0.3,发现CPU供电芯片EN没有,1脚5V,10脚19V,SVID5-7脚0V,找了一圈没芯片换,继续查SVID,经过跑线发现1.05VS没有,发现1.05V上管也短路,换了一个上去,触发亮机。

网友:
这本捡得值,虽然修得困难点,但没换什么大件玩意儿!公共点的故障挺多的!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一般故障比较隐形,不好查,腐蚀了外观还看不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