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台工业设备电源维修

楼主(2022-06-09):
收到客户拿来的2块奶业设备电源,双路24V。拆开检修发现烧的厉害原以为没法修复,可是检测下来只是烧了几个简单部件,德国产的保护的真好。不是国产的那种一烧一大片。不得不说德国的品质!

网友:
好久都没机会搞开关电源了,一直就换个电容就收工

网友:
就是怕零件型号不容易找,还有丝印奇奇怪怪,找不到代换。

网友A:
外部220V接成380V了吧,前端保险丝,压敏电阻烧了,铜箔有点过流烧蚀,可以补线,X电容可能烤的变形了也得换,其它的OK

网友:
估计是客户接错了,基板烧穿还短路,钻洞补了绿油做好防护

网友:
前级故障,肯定好处理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部220V接成380V了吧,前端保险丝,压敏电阻烧了,铜箔有点过流烧蚀,可以补线,X电容可能烤的变形了也得换,其它的OK

好眼力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连笔记本都没有点火回路了,可想而知都是省料

网友:
这明显的华强北做工

网友:
电源修着刺激

网友:
楼主动手能力可以

网友:
这跟德国品质无关,哪个电源只烧输入前级都差不多这样子,这已经算是炸得厉害的了,正常只炸压敏和保险,PCB不会黑

网友:
国内电源做的好的也很多啊,关键是价格要到位。

网友:
板子都炸成这样叫好品质?那动力源 中兴 华为那些供电不像正常就停止输出的通信电源 品质不得好到上天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