纯原手感键盘更换是什么效果

楼主(2022-06-09):
天气炎热的上午,处理昨天遗留的联想小本本。

机器症状:接可调0.001-0.002不触发,首先考虑是不是短路保护,但是表象根据经验不太像,其次判断触发动作是否有效;

维修动作:开后壳量各电感正常,公共点不短路,开机按键通过键盘开启,立马短接,果不其然,马上就触发了,重复确认三次,欧克,算是一个简单的小故障,嘿嘿

解决方法:那么咱们就换个键盘吧,开工~

最后上新硅脂,清个小灰,简单做个保养,收工,一个纯原手感的键盘更换献给大家

这个效果怎么样,大神请多指教

网友A:
现在的键盘设计 的太恶心人了  换起来太麻烦  还是以前的设计 对我们维修 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键盘设计 的太恶心人了  换起来太麻烦  还是以前的设计 对我们维修 方便

现在的本子要想做到轻薄,大多也都用这种做工了

网友B:
IBM设计的还行  最不济还是螺丝固定的

网友C:
这种我喜欢    手工费可以搞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BM设计的还行  最不济还是螺丝固定的

螺丝固定的还是比较方便的嘿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我喜欢    手工费可以搞一点

我也挺喜欢,不过这是企业客户的,这种一般也就是个50块钱手工费而已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键盘设计 的太恶心人了  换起来太麻烦  还是以前的设计 对我们维修 方便

不麻烦怎么收钱,两个螺丝五分钟搞定能赚钱?

网友:
硅脂涂的像便便

网友E:
那个,用烙铁焊上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个,用烙铁焊上去?

马蹄头160-180度,试过你就知道好用了

网友:
那也可以像冰激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麻烦怎么收钱,两个螺丝五分钟搞定能赚钱?

是的,大佬说的对,要想做到高品质必须想办法

网友:
也是用铬铁

网友:
,不用不知道,用了才知道真好用,师父教的一手好技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