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神奇的显卡问题

楼主(2022-06-09):
显示器接独显不显示,接到集显上正常。
进系统可以装上驱动,而且再接一个显示器到独显上可以正常显示。
扫描显存也没有发现问题,有人遇到过吗?

网友A:
加焊核心试试 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 加焊核心后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核心试试 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 加焊核心后好了

进系统后独显是可以正常显示的蛾

网友:
再接一个显示器到独显上可以正常显示?一口不正常另一口正常、显核判断失误?

网友:
如果是最新的显卡,要进BIOS设置下,我也是前几天才听说有这样的问题,当时一个主板挂上新买的独显不亮,后来同行拿了个低端的显卡,就亮了,最后打电话问售后,说是在BIOS里设一下就可以了~~~设好后就真亮了

网友:
CSM改成uefi 模式试试看

网友:
这种奇葩的问题还真不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:
谢谢分享,以后运到类似问题正好用上

网友:
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刷错了bios

网友:
不一定 同一问题。。排除试试

网友:
这个大概率是BIOS的问题(设置/安装低版本些的BIOS),正常BIOS识别到独显后会自动屏蔽集成显卡
在笔记本上的话,如果一运行甜甜圈/3DM就罢工,基本就是独立显卡芯片故障

网友:
谢谢楼主贡献,学习一下。

网友(2022-07-28):
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