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GTX960花屏

楼主(2022-06-09):
显卡到手测试花屏,跑MATS测试A通道高位报错,定显存换上还是A报错,怀疑定的显存有问题,直接拆了B通道显存重植换到A,把B通道空了测试,B报错,A正常不报错了,重新定显存。
等几天显存到了,把拆掉的B通道显存补上,A通道又开始报错懵了
中间拆了AB显存每个点打值对比一样,有点懵了
如果核心坏或是虚焊,拆掉B通道显存换到A后,为什么A可以过测试呢

网友:
我也有过这情况,搞不懂是什么地方的问题

网友A:
遇事不决干核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遇事不决干核心

会不会太莽了一点,关键是也没BGA啊

网友:
高低位切换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过线孔看看通不通

网友:
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应该是风筒温度没把握好,导致把旁边显存吹爆了

网友:
围观大佬操作

网友:
出现这种问题,只能把显存全部更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太莽了一点,关键是也没BGA啊

连最基本的设备都没有,就来干维修,那才叫莽

网友:
没做好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连最基本的设备都没有,就来干维修,那才叫莽

大聪明,估计好多能修的都能给你修报废了

网友B:
空着B通道,A就不会报错,把B通道补上A报同样错误,其实问题应该很简单的。有懂行的老哥出来冒个泡让大伙膜拜一下!

网友:
二手坑太多谨慎点

网友:
来个大佬解释下啊

网友:
大侠解释一下吧

网友:
路过必须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显卡修起来也真是头痛啊

网友:
显存吹爆了吧

网友:
再次更换显存PASS了
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
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再最后买一次显存,结果PASS了,哈哈
后续在系统里面跑测试都正常了,谢谢大家的回复

网友:
干就完了,怕啥

网友C:
那么明显的问题!居然看不出来!!!百分百核心虚焊!!!

网友C:
人家还没修好呢。你学到啥了??

网友:
测的时候带上绝缘垫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么明显的问题!居然看不出来!!!百分百核心虚焊!!!

咋明显了,核心没动重新换了显存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人家还没修好呢。你学到啥了??

都PASS了进系统测试跑分正常,还要咋修好啊,隔这隔这....

网友D:
在下小白,请问一下楼主,想加焊显存,涂了助焊剂,380度的风枪,3.5的风速,感觉吹不动呢? 请问下是哪里没对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在下小白,请问一下楼主,想加焊显存,涂了助焊剂,380度的风枪,3.5的风速,感觉吹不动呢? 请问下是哪里 ...

380肯定有点欠缺的,风速不是关键,显存原厂都是无铅的,有条件建议整个加热台上下加热,温度建议400-410,显卡的原厂锡是真的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空着B通道,A就不会报错,把B通道补上A报同样错误,其实问题应该很简单的。有懂行的老哥出来冒个泡让大伙膜拜一下!

vref的分压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80肯定有点欠缺的,风速不是关键,显存原厂都是无铅的,有条件建议整个加热台上下加热,温度建议400-410,显卡的原厂锡是真的硬

干显卡还是上预热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80肯定有点欠缺的,风速不是关键,显存原厂都是无铅的,有条件建议整个加热台上下加热,温度建议400-410 ...

嗯, 感觉巨难吹, 没经验,调高了又怕吹坏

网友(2022-07-09):
吹的时候温度高了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