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110M-DS2反复重启

楼主(2022-06-09):
开机反复重启,图二上面又个元件很烫手,怎么回事?

网友:
论坛上有图纸,这种小问题自己钻研就行了

网友:
我圈起来的地方加个2.2欧姆电阻试下。

网友:
找下这个管子是起什么作用的

网友:
尝试更换 2 个晶体管 daq3 和 daq4

网友A:
烫手先换一个一样的试下

网友:
这是管。得量

网友B:
拆下来测量一下呗!然后查下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下来测量一下呗!然后查下电路。

我已经换了一个了,拆下来测量是没有任何反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烫手先换一个一样的试下

换了,旁边那个测是5V电压,这个没电压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还是先测下桥供电比较靠谱  说不定有意外收获

网友:
这个以前遇到过。好像供电问题,不是这个主板,换了一个电容搞定。

网友:
学无止境,维修亦此!

网友:
师傅修好了没有,等楼回复

网友C:
对于反复重启大神们的思路好像是——IO检测电压、BIOS问题、PG问题、缺供电这几方查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于反复重启大神们的思路好像是——IO检测电压、BIOS问题、PG问题、缺供电这几方查起

这块主板io电压也是有问题的,这个我检测出来了,也换了一个小电阻电压正常了,现在是CPU供电没有12伏

网友:
PciA11,A14测了没有,走到哪一步了都不知道怎么帮你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