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主板 正常亮机,卡代码显示24

楼主(2022-06-09):
一块V星B350主板 正常亮机,诊断卡代码显示 24 .
独显 集显一样的代码、  进BIOS 诊断卡却不报错显示ab。

进系统就是显示24,内存vga灯亮

这是什么情况,有没有谁遇到同样问题的?

网友A:
呵呵,这个供大家讨论的。 感觉没咋知识、、

网友B:
V星不是自带dwbug 灯吗,应该先以板载灯为准,有可能你的诊断卡误报

网友:
诊断卡需要不停更新各个厂家的bebug 代码才能正常跑码,品牌型号那么多,有几个不能正常跑码,都是正常现象,十多年前老诊断卡还出现过插上品牌机主板导致主板卡logo .进不去系统等兼容性问题

网友C:
每个诊断卡都有不同的代码。既然已经正常点亮了,你还纠结什么?

网友D:
运行还有异常吗?

网友:
诊断卡只是辅助作用,亮了就好,兼容性问题不算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星不是自带dwbug 灯吗,应该先以板载灯为准,有可能你的诊断卡误报

板载灯 ,那倒是都正常。或许是误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每个诊断卡都有不同的代码。既然已经正常点亮了,你还纠结什么?

纠结声音,同款 启动有一声滴然后亮屏,代码无错误,这板 没声音直接亮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这个供大家讨论的。 感觉没咋知识、、

是啊,聊聊 怪状况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运行还有异常吗?

运行没异常,启动小喇叭没有 滴 声音,感觉 是异常 ,还存在什么问题

网友F:
V星自带灯的板子. 把诊断卡拔掉就会正常显示的.不要插诊断卡在主板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V星自带灯的板子. 把诊断卡拔掉就会正常显示的.不要插诊断卡在主板上

能正常显示,就是有错误代码。有没有插卡都有显示,正常启动主板一般小喇叭都有滴一声,这板没有 。

网友:
亮机还修啥?

网友:
没有滴声,说明还有问题,但是诊断卡的代码不一定准,

网友G:
忽然想钱一个问题,这个滴滴声音,是CPU发出的还是桥发出的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忽然想钱一个问题,这个滴滴声音,是CPU发出的还是桥发出的啊?

CPU 发出的,amd 桥现在不是  就一个集线器嘛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运行没异常,启动小喇叭没有 滴 声音,感觉 是异常 ,还存在什么问题

手里有个H61 开机也不报警,把内存拔下来就报警,只要运行没问题也该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手里有个H61 开机也不报警,把内存拔下来就报警,只要运行没问题也该没什么问题

问题确实也没有,正常的很,开机效应还很快。

网友:
正常开机  不用纠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