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1 431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同时用

楼主(2022-06-09):
acere1 431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,单独用适配器和电池都可以,2个一起用就直接短路适配器,测试发现这个保护隔离管3个脚都是直通的,短接2个脚还是老样子,哪位师傅知道这个芯片怎么代换,找不到同型号的

ba2f14,这个原件也搜不到!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损坏造成的!!

网友:
用二极管档测一下,这个是场管还是三极管

网友:
这个管子是不能直通的

网友A:
人才 这是保护隔离MOS管 用来隔离电池跟电源的 他都短路了 肯定会导致电源电池一起插短路 做维修要学会看图纸 找个图纸一看不就一目了然了

网友:
型号:AOL1413  厂家:ALPHA&OMEGA   此Pmos管规格较高,不可随意代换,建议原样更换,某宝有售
规格书链接:https://pdf1.alldatasheet.com/da ... /AOSMD/AOL1413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人才 这是保护隔离MOS管 用来隔离电池跟电源的 他都短路了 肯定会导致电源电池一起插短路 做维修要学会看图纸 找个图纸一看不就一目了然了

看了看图纸确实是这样,以前没修过保护隔离电路,已经订购芯片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