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脑不插电的话就不能开机,开机后拔掉电源线可以用电池供电怎么回事???

楼主(2022-06-09):
求t440p 笔记本有时候出现单独电池(电池是有电的) 不开机。必须插入电源才能开机。开机后再拔掉电源单独用电池也能正常开关机。(时间次数不定)如果出现单独电池不开机后,这个电池放到其他机器上比如测试的W540 W541,只要不插电源也是不开机。(电池有电)必须重新再插入电源后才能在开机。这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吗。

网友:
朋友告诉你个方向,不用考虑芯片

网友:
电池包异常了吧,你自己不是测试了嘛,这个电池包放到其它机器上也是同样的故障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