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Surface go内存4升8GB的技术干货分享

楼主(2022-06-09):
Surface go 的丐版是4GB内存+64GB硬盘,并且硬盘是eMMC的,

妥妥的地板级低端机!

这点内存和硬盘容量,要运行Windows10,那根本不小马拉大车的事,就是小马仔在拉车啊!

所以用户升级的需求是很强烈的,

但找不到图纸,大家都不敢接活,

本人通过自研总结出了一套方法,现在分享出来给大家。

1、首先是电路问题:

内存背后电阻区

黄色是内存品牌识别组,蓝色是大小容量识别;

CPU通路电阻

4GB改8GB电阻左移一位,

总结:内存电阻共4组即8颗,和Pro5、6的内存电路构成原理是一样的,一组两个位置,装另一颗,另一颗不装,通过装和不装来区分品牌及容量大小和频率,关于配置表可以参考PRO5的图纸文档。

2、关于内存型号规格:

Surface Go的1、2、3都是使用的BGA253球的1866内存,原装机内存已经发现海力士和三星两种,本人升上百台都是用的海力士内存,好像镁光也是可以用的,不过三星和镁光我都还没有用过。海力士内存某宝草田居数码店的有出售260元/幅。

253球的内存针脚较多,不太好植球,一这要用专用植锡板才行。但对位不用但心,主板上有线框。

3、关于修改BIOS

GO的机器,分两种机型,eMMC版本和NVME版本,升级内存后均需要重刷BIOS才能识别8GB内存,在市售的规格中低配4GB内存版均为eMMC硬盘,工厂原机备份出来的BIOS文件EMCC硬盘的没有8GB内存,也没有说丐版的BIOS无论你从哪儿找来的都是4GB内存,如果刷同板型的NVME版的BIOS,内存8GB的并且可以成功识别8GB内存,但是eMMC驱动有会丢失,只有NVME驱动,明白地说就是,8GB内存能识别但硬盘不会识别,如果刷工厂BIOS,内存不识别硬盘可以识白。

那么剩下只有一条路,自己动手编译BIOS。

自编BIOS,需要导入原机的BIOS文件进行编辑,工具用WIN HEX,将新内存ID和编号写进原BIOS文件,也就是SPD。

GO机型内存升级可能都需要刷BIOS,反正我升了几百台,没有一台不刷的。

4、硬盘升级

NVME版机器硬盘,用的是BGA291颗粒,和PRO5、6是用的同一种硬盘颗粒,论理上是通用的,目前发现两种,海力士BC501和东芝BG40,可以更换同类品牌型的硬盘颗粒,理论上最大可以支持1TB,目前我升的都是256GB和512GB,客户没有要升1TB的。经实路测试支持BC501、BC511、BC701、BC711和BG30、BG40,海力士和东芝互相需要改供电电压,海力士的核心电压是0.92V和1.8V,东芝的核心电压是1.2V和1.8V,如果不改电压会导硬盘寿命非常短,甚至可能你还没有向客收钱,盘就坏了。

改电压的方法是调整电阻的阻值,有个计算工式:1+(R H/R L)x 08=输出电压

eMMC硬盘,这个就很简单了,旧的取下来,新焊上去,一般用闪迪的,建议用全新,不要用二手颗粒,本来eMMC就很脆弱的,二手更不经用哦。理论上可以换512GB的,但是512GB的eMMC是天价,128GB最划算,全新价格约 150元,256GB的约360元,草田居数码店可以提供。

最后:这个机器的拆机难度不太,同行可接单,用户需求也很大,如果需要BIOS帮助,本人可以支持!
望同行多多交流。

网友:
这个贴有用,要收藏下

网友:
新芯箱硬88 -5 -5

网友:
不行建个群吧,

网友:
我笔记宝感兴趣的是bios,请问你怎么编译BIOS的,能否透露!!!

网友A:
我试过64G硬盘换128G上去 PE能认硬盘 重装系统也认硬盘能分区 重装完就提示没有硬盘 不知啥问题

网友:
SPD修改可以出个教程

网友:
内存+硬盘+这技术,升级一台得要1k吧不然没搞头啊

网友:
看起来比苹果难点。苹果最起码不用刷BIOS。拆这个机也难。

网友:
这个活一般人整不了

网友:
这是高手啊

网友:
真正的实践出真理啊

网友:
这才是维修的最高境界,谢谢分享!

网友:
EmmC的硬盘更换是不需要刷BIOS的,如果找不到盘,有两种可能,一是盘或焊接的问题,二是PE的版本问题,有些PE和系统版本是不带EMMMC盘的驱动程序的

网友:
楼主你好,按照实际主板操作有经验了,愿意来这里分享给我们,点赞哈

网友:
淘宝草田居数码店的价格,做参考吧!价格不算贵

网友:
升级一台得要1k吧

网友:
这是参考价

网友:
这性能不够用了吧,客服卖掉二手买个最便宜的12代轻薄本也比这样搞合算啊

网友(2022-08-11):
自编BIOS,需要导入原机的BIOS文件进行编辑,工具用WIN HEX,将新内存ID和编号写进原BIOS文件,也就是SPD。
这是重点,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详细的修改BIOS内存SPD数据的方法,大佬能否出个帖子指点迷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试过64G硬盘换128G上去 PE能认硬盘 重装系统也认硬盘能分区 重装完就提示没有硬盘 不知啥问题

没刷BIOS吧?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,赞

网友:
后来刷bios 128G认盘能装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