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测量结果能判断是灯条还是升压板的问题吗?

楼主(2022-06-09):
屏幕型号是M215HW3 V.1,LED灯条插座是6脚的,开时会闪亮一下,能看到显示正常,然后灯就灭了。灯条插座上面的电压在屏亮时瞬间有27V 27V 57V 57V 27V 27V,灯灭时这个电压慢慢下降,再开重复出现这个过程。升压板前面的电压12V  3.3V ,还有个亮度电压会随亮度在1.0V~1.8V之间变化。

请问根据这些能判断是LED灯条还是升压板的问题吗?

补充内容 (2022-6-27 10:54):
最后更换灯条好了。

网友:
把开启电压和亮度电压给定3.3V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一般只要开机瞬间有正常高压输出,就判断灯条坏

网友:
一般是灯条问题

网友:
看屏幕有没有图案来决定是不是灯条问题。不然就只能拆屏出来查灯条了。

网友A:
一般就是灯条了,不信你拆出来看看

网友B:
别的我不懂,但是我知道这个是通病,高压板不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就是灯条了,不信你拆出来看看

屏幕已经拆开了,灯条亮的瞬间反复看了几次,发现灯珠都会亮。现在检查一下高压板。

网友:
led测试仪或可调电源伺候灯条或灯珠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别的我不懂,但是我知道这个是通病,高压板不良

高压板测量了9998a外围的元件,电阻阻值也都正常,就是冷机开开正常,热机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就是灯条了,不信你拆出来看看

现在发现它冷机一般能正常显示,热机就会闪亮后黑屏。

网友:
这类驱动板坏的相对比较少一些,多数为led灯排长期热烤老化。

网友:
这个明显是灯条坏了

网友:
led灯排长期热烤老化

网友:
灯条问题一般大多数     也不排除高压板性能不良

网友C:
通用板代上去不就知道了???要么点灯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通用板代上去不就知道了???要么点灯仪了

发了个原装的高压板试了,故障依旧,确定是灯条的问题。已经发了灯条到了更换再试试。

网友(2022-07-24):
这种问题就找个灯条接上看看。马上可以判断哪里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