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苹果7重摔上盖发热短路,单换运存后保资料成功……

楼主(2022-06-09):
苹果7重摔上盖发热短路,单换运存后49.53GB照片和31.87GB微信数据保资料成功……

网友:
不错不错,当年做这个300一台,现在不知还有多少可以收

网友:
300都是后来了最高的时候900左右

网友:
高手,对你崇拜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

网友A:
楼主 厉害!拆上盖也是打磨的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厉害!拆上盖也是打磨的???

故障机上盖是风枪小口点吹硬翘下来的,安装的上盖是其它机手工打磨的……

网友:
维修费都可以买一个二手主板了吧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谢谢楼主分享,楼主技术一流。

网友:
多谢分享经验.....学习中

网友:
这个手工要求有点高!!!楼主威武

网友(2022-07-11):
我这么久就遇过一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