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H81主板

楼主(2022-06-09):
大家好 我是一个小小白 看过一些基础和饼哥的视频   自己动手第一次修主板今遇到一个华擎H81主板 开机反复重启  测电压测到SLP_S3#信号 这边有个电阻电压过来只有0.6V 我记得以前在论坛这块有通病 是个Q7484三极管坏了 结果换了还是这样 现在不知道查到 求大佬们告知一下

网友A:
先按时序查供电,反复重启时看电压正常不,还有cpu供电主控的en,ok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按时序查供电,反复重启时看电压正常不,还有cpu供电主控的en,ok脚。

好的  谢谢大佬  明天去店里 在测测

网友:
保险起见更换Q7487(PMBS3904)和Q7484(PMBS3904)。

网友:
需要按照开始时序一步一步查,不能完全靠别人的经验,

网友:
按通病修,华硕华擎H81 B85 Z97先检查桥供电1.05V ME供电芯片

网友:
反复重启基本上都是缺电压,bios也会导致,安装先软后硬的顺序搞吧,如果S3有问题不会触发的

网友:
好的  谢谢大佬们  最后还是把两个三极管换了 成功点亮
  他不是属于触发立马就重启  是有时开机很长时间才重启 但是屏幕是不亮的

网友:
学习了,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