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助大神指点哪个是高位显存?

楼主(2022-06-09):
新到小白求助大神指点哪个是高位显存?
求助

网友:
上面那颗,,,,,,,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是什么卡,所以通俗一点就是N卡上面,A卡下面

网友:
N卡上面,A卡下面

网友:
统一回复:感谢大神指点!开始是高位显存有问题,已经把两个显存互换,结果三个显存报错了,是不是核心凉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