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T410分压问题

楼主(2022-06-09):
如图,这里的两个电阻形成分压,但是电压忽高忽低,一会稳定过一会又开始跳。这有没有可能是板层漏电?然后再就是请教一下这个脚能不能不分压直接用20V怼上去,会不会出问题?

网友A:
电容可能漏电了,不能直接接。

网友B:
起到分压和限流作用的吧.不能直连的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电容可能漏电了,不能直接接。

漏电了应该怎么查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起到分压和限流作用的吧.不能直连的吧

这里已经被我挖的差不多了,我估计是限不了流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漏电了应该怎么查呢?

简单点,直接测量电容的阻值啊,复杂点就把电容拆下来再测量阻值。

网友D:
除了电容还可以换那个待机IC

网友E:
芯片引脚上用二极管档打个值看看,电容如果有问题打值不正常的,会偏小很多

网友F:
相关的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点,直接测量电容的阻值啊,复杂点就把电容拆下来再测量阻值。

拆了,阻值都是正常的,我把板层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除了电容还可以换那个待机IC

那个待机IC我换了,不接59脚就分压正常,接上59脚就拉低了,不知道是后级哪里拉低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芯片引脚上用二极管档打个值看看,电容如果有问题打值不正常的,会偏小很多

引脚都正常,折腾了2天多,不想搞了,板层应该是漏电,无语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引脚都正常,折腾了2天多,不想搞了,板层应该是漏电,无语了

芯片取下,打值,烧机,都还是有办法检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芯片取下,打值,烧机,都还是有办法检测的

取下了,值居然正常,烧鸡只有0.85的电流,基本可以说没用。我已经放弃了,浪费好多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芯片引脚上用二极管档打个值看看,电容如果有问题打值不正常的,会偏小很多

值正常的

,然后只要接上57脚就拉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相关的拆

都快拆完了

网友:
估计20v就怼烧了的

网友:
这条路上就那么几个电阻电容。找块料板搬下也没多少时间。

网友:
搞复杂了,明显电阻问题,通电阻值变异了

网友:
板层漏电的可能性不大,除非有明显烧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