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个显卡供电芯片可以互换么?左

楼主(2022-06-09):
这两个显卡供电芯片可以互换么?左边是原来的,没有启动电压了,型号都是chl8228g

网友A:
你换上去了不能用吗?还是没换上去?这两个芯片是一样的啊,难道版号不一样就不能装吗?

网友B:
就是一样的芯片啊!这要是不能哪就没替换配件这行了

网友:
有白点的是带程序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换上去了不能用吗?还是没换上去?这两个芯片是一样的啊,难道版号不一样就不能装吗?

我两个互换以后电容爆了,差点没崩到眼睛。不知道咋回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就是一样的芯片啊!这要是不能哪就没替换配件这行了

我装上后电容原地爆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装上后电容原地爆炸了

电容为什么会炸?只能是高温。为什么高温 ?漏电过大,急剧发热。热风枪可以直接烤炸或烤坏 然后上电再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两个互换以后电容爆了,差点没崩到眼睛。不知道咋回事

那是后级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两个互换以后电容爆了,差点没崩到眼睛。不知道咋回事

那是后级有短路,不是有短路就是你芯片没装好

网友:
带程序的一样可以要不得买编程器

网友:
换芯片爆电容,芯片没爆那就是外围有问题,

网友:
应该是焊把电容吹坏了

网友D:
应该可以带换的,型号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可以带换的,型号一样

都说带程序,我换好了验证一下

网友:
8228G 有个后缀带02的版本,淘宝还贵几块钱,不知道是单独带02的有程序还是全部8228G都有程序。
我这有一张加焊核心的7950,进系统打上驱动过一会黑屏就再也不亮了 测试发现显存供电消失 重启也不出现,
8228G同时控制核心和显存供电 EN1是3.3V EN2是1.5V都正常,协控8510也是正常的。
因为加焊了核心 所以把核心拆了试试 还是不行(正常没有核心也出供电)。
后来把电容 电感 协控 主控芯片都换了 还是不行 mos也拆下来看开关上正常的。
把主控和和另一张正常的7950调换 两张卡都不出显存供电 换回去那个又正常。
给我整不会了 8228G压根没有每个脚位的说明 太折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