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南E5-X9D触发掉电,反复重

楼主(2022-06-10):
华南E5-X9D触发掉电,反复重启

  主板CPU附近被烧过
   单独插EXT电源,不插CPU供电,主板能触发,主板风扇转,电源风扇转,但是反复重启。
   测了一下SLP3/ SLP4,能够跑到2.5V左右
   请问除了桥的问题,还有没有其他可能?

网友:
华南金牌不好修啊,图纸是借鉴哪个主板的?

网友:
相同EC作参考

网友:
EC收到PS_IN和发出的PS_OUT都是稳定的,但是再次接收到的SLP3和SLP4不稳定,强制把这俩个信号拉高到5V,能够正常触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