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个电源ic互换后电容原地爆炸,什么情况?一样型号的ic不能互换么?

楼主(2022-06-10):
差点眼睛没了,耳朵现在还嗡嗡的。

网友A:
这种大芯片最好原型号代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大芯片最好原型号代换

那也不至于炸飞电容吧,耐压值16v的电解电容,电容铁壳直接飞出四五米

网友B:
你肯定是没焊好连锡了

网友:
是电感炸了吧

网友C:
你看我第二张图,下面三个大电容,中间的爆了。差点没把我弄残,放大了看,东西都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肯定是没焊好连锡了

我现在就怀疑是不是芯片底下连锡了。四周放大了看没有连锡

网友:
电容过压了吧

网友D:
也许8228就是背锅侠,这个贴片固态电容温度过高也会BOOM的,曾经吹boom过一个贴片固态电容也是外壳飞得老远。如果电容击穿短路形成大电流也会产生同样效果的高温高热。CHL8228应该是带程序的芯片,淘的芯片多半不能正常用。

网友E:
这个芯片焊接的向左下偏移了,向下偏移尤其严重,芯片最上面一排底部脚位很可能已经碰到底部GND焊盘了,炸电容应该是因为芯片输出异常过压了,芯片代换应该没问题,话说电容都炸飞了,后级会不会都嗝屁了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芯片焊接的向左下偏移了,向下偏移尤其严重,芯片最上面一排底部脚位很可能已经碰到底部GND焊盘了,炸 ...

不同意这个观点。那个电容是外接供电通过电感后的第一次滤波。8228输出的是什么?PWM和PG……。假设就是后级短路,烧哪里,会烧到前级电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同意这个观点。那个电容是外接供电通过电感后的第一次滤波。8228输出的是什么?PWM和PG……。假设就是 ...

我对显卡不太熟悉,原来那是个前级电容啊,我还以为是后级的,这么说芯片没焊好也不会炸前级,你也没焊反,难道是前面老哥说的,风枪吹芯片的时候把那电容烫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许8228就是背锅侠,这个贴片固态电容温度过高也会BOOM的,曾经吹boom过一个贴片固态电容也是外壳飞得老远 ...

这芯片有说带程序的,有说不带程序的,难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肯定是没焊好连锡了

按说芯片就算用错也不会炸,而且这个芯片应该不带程序,肯定是周边有短路出现了大电压

网友:
这个还真是少见,就算没焊好短路也不会炸电容啊。

网友:
芯片没 焊好吧  一边锡点留出来那么多 一边基本没有外漏  看下是不是整体移位了  一个焊点

网友F:
这个芯片带程序,必须原卡拆,全新用不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芯片带程序,必须原卡拆,全新用不了的

您以前换过么?我找不到一样的芯片,都是出厂程序的

网友:
10的是正解,芯片焊接错位了

网友:
芯片其实焊歪了,引起的针脚错位,从而导致接供电的脚可能跟其它脚相连了造成短路,还有虚焊会引起炸电容。

网友:
焊成这个样子,不炸才怪,

网友:
这事提醒我们要带好护目镜,做好防护

网友:
这个为什么炸看运气吧!我把核心供电芯片取了上管G极悬空直接上电,也只看到袅袅炊烟,味有点大,然后电源直接保护了,没有什么东西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看我第二张图,下面三个大电容,中间的爆了。差点没把我弄残,放大了看,东西都飞了

干活要带护目镜

网友:
这个主控带程序,程序不对

网友:
不是说有记号的是带程序的吗?

网友:
事实证明,修电脑戴必须 头盔是没错的

网友:
照我看没这么复杂,仅仅只是因为那个芯片拆装用了太高温度和太久热风,把那些12V的滤波电容搞炸了一个,至于是加热的时候炸还是搞完通电的时候炸其实没啥区别,反正就是坏了炸了

网友:
上管控制异常一直导通20V直冲电容16V耐压肯定会炸

网友:
电容爆炸肯定有原因,IC焊的脚位都不对,两边明显偏了一个脚位,提醒各位更换元器件后一定要多检查,确定无误后才通电试机。

网友:
受热过度,插电一瞬间爆正常

网友:
应该是没焊好,估计是针脚连接在一起了,短路

网友:
修个东西像拆*WF词语*一样,刺激

网友:
维修有风险。不过。。。干啥没风险呢?

网友:
你有没有查查电路为啥烧不要怪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同意这个观点。那个电容是外接供电通过电感后的第一次滤波。8228输出的是什么?PWM和PG……。假设就是后级短路,烧哪里,会烧到前级电容吗?

还是其他问题好好查,查好再装芯片上去

网友G:
感觉芯片上反了不炸真奇迹,拆芯片前有没有拍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感觉芯片上反了不炸真奇迹,拆芯片前有没有拍照

有拍照,应该是芯片底下连锡了

网友:
电容受热不良了 通电就炸  不会扩大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