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体机桌面显示不完整,下面的开始和任务栏看不见

楼主(2022-06-10):
调分辨率也没用,已经是最佳分辨率,通过一体机的外接VGA口,接显示器,显示正常。是一体机的屏坏了么?

网友:
上图呀,没看到实物不好判断,一般都是设置问题

网友:
还是显示那里的问题

网友:
桌面上改一下分辨率

网友:
不是分辨率的问题,BISO界面显示也不全,进桌面时欢迎显示也不全

网友:
首先得告诉大家,主板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到屏幕的,是vga线连接的,还是板子上带lvds接口?

网友:
我上图吧,怀疑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啥都没问题,驱动程序问题,试试驱动吧

网友:
调分辨率,调的不对

网友:
刷个程序或者设置看看吧                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

网友(2022-07-24):
进bios调北桥里的lvds输出。

网友:
lvds设置不对。

网友:
建议重新下载显卡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