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61m-s2ph v1.0 开机跑后重启,没有集成显卡电压,怎么修?

楼主(2022-06-10):
技嘉ga-h61m-s2ph v1.0 开机跑72后重启,没有集成显卡电压,上独立显卡可以亮机,CPU供电芯片换过,依旧。怎么修?

网友:
请检查 GFX mosfet 对的电阻,尝试使用 vcore ic

网友:
我有一块板子更这个故障一样,还没有解决

网友:
跑码72的话先刷BIOS。

网友:
尝试使用 vcore ic

网友:
怎么用法? vcore ic是指什么 如何操作?

网友(2022-07-20):
您可以将 vcore 电路连接到 gfx 电路。 它会起作用的

网友A:
开机跑72后重启,没有集成显卡电压,上独立显卡可以亮机

这里有3个故障点会出现你以上症状
1、CPU供电芯片导致,需更换
2、ESD3、ESD4导致,拆掉不装
3、DQ18、DQ19导致,需更换
第一个你换过了,所以试下第2和第3,。

网友:
集显的芯片换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机跑72后重启,没有集成显卡电压,上独立显卡可以亮机

这里有3个故障点会出现你以上症状

下次遇到再按您的方法试下,这个早已经放弃了;;

网友(2022-11-08):
引用 网友A:
开机跑72后重启,没有集成显卡电压,上独立显卡可以亮机

这里有3个故障点会出现你以上症状

楼主,你真厉害,我刚有一片拆掉dq19就可以了,也是开机掉电,重启。PCH_VRMPWRGD是把这个拉低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