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笔记本TX6-CT5-DA H370桥复位不出需要哪些条件

楼主(2022-06-10):
前面修 了这个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13138-2-1.html#pid18465898
短路点找到。也清理了。。cpu也找其他主板试了。。可以用。只是集显功能没有了。。一定要插独立显卡才能亮。。
现在主板cpu供出来了。。南桥没有出电都复位信号。。板子独立显卡所有电压都没出来。。
这个是时序图。好像南桥出PLT_RST不需要独立显卡这里的信号

这个是独立显卡上电的控制芯片,没有任何开启信号。芯片有3.3v供电,没有复位信号

南桥方面全班系统供电都正常了。RSMREST#都有

那位大神能不能指导下,感谢大家。。呜呜。坐等。。

网友:
你cpu 核显 供电MOS短路 换了   vcore主供电芯片 MP2979A 换了没有? 现在电流是多少? 0.2a吗

网友:
这板子PCH爱坏

网友:
上次换了4个才好

网友:
PCH坏4个还搞,厉害

网友A:
pch是什么??是南桥吗??

网友:
你这个就是u坏了   没有集显    你这个板子要u集显正常才能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ch是什么??是南桥吗??

是桥

网友:
同意8楼说法。先找个好的cpu试下,

网友:
卧槽,,换了4个。你这执着劲我佩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