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X61C 不触发维修一例

楼主(2022-06-10):
收到一台HP的X61C  插电源  主供电一跳一跳 。但是我飞线到主供电 它没有短路 能自动上电到0.18 。除了内存供电和CPU供电,其它都有。开始我以为Bq24780S有问题。换了一个一样问题。然后我看了下它这个内存供电,感觉有问题。

它上管的铜箔被撕掉一块。可能有电容烧糊掉过 。但是上管到19V是通的。因为它的走向不是从上方来的。是从右方向过来的。量一下反面的内存供电芯片的条件。发现Ton没有电压。原来Ton也是从上管铜箔过来的。

飞线后主供电不再跳。电流正常上电。

网友:
电路都没搞清楚

网友:
这个算是万幸了,板层没击穿

网友:
大师还是大师啊  厉害

网友:
捡漏了,运气太好了

网友:
好多华硕的ton引脚电压不正常电流就是一跳一跳的,看起来和短路一样,一量发现不短路。 这个我也是偶然在华硕的进水机器中发现的

网友:
线太细了吧  无边大师

网友:
这个有点像是捡漏啦

网友A:
大师,不理解ton断线,咋会影响公共点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师,不理解ton断线,咋会影响公共点电压

可能自启导的时候上下管会有瞬间同时导通。

网友:
恭喜捡钱,秒的漂亮